半夜里溜进小强把主板烧了

楼主:
HP的6515B
买了2年多,当时8000,扔了很是不舍得,况且现在也没闲钱再买了
大家说怎么办?

网友:
可以修的

网友:
屏幕尺寸:14.1
英寸处理器型:AMD Turion 64
显卡芯片:ATI Radeon Xpress 1270M
标配内存:512MB
硬盘容量:80GB
主板芯片:ATI RS690M+SB600
无线网卡:802.11a/b/g
光驱类型:康宝

网友:
拿去找专业人员修修吧,丢了怪可惜的。

网友:
这个小强也有点太强了吧,我就见过小强溜进交流接触器里面,然后吸合的时候杯具就发生了,小强惨死在里面,交流接触器发出怪叫,开始还以为是交流接触器坏了,拆开一看,小强已经被压成扁儿了。。。

网友:
我有一个同学,也是HP的主板坏了,现在也是可惜着呢,扔了吧,太心疼!

网友:
一般小强是进到散热器吧散热器堵了,小强一般是电不死的。

网友:
替楼主可惜
换新的吧,工具可少不得,买4K左右的Lenovo之类的,够用了。该掏钱的还是逃不掉滴。

网友:
无所不在的小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置比你查到的高啊1G的内存,250G的硬盘,别的也记不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原因是小强的便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原因是小强的便便啊~~~~~~~~~

没关系的,曾经有人在电视里发现几百只小强,可是电视好好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这次爬进去的小强特别的鲜嫩多汁吧。。。

网友:
额,这个第一次听说哎

网友:
小强是你同事吧,你找他赔就是了。

网友:
朋友们啊,历史悠久的地方去了,千万小心~~教训啊
另外总结一下,电脑用完后一定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这次爬进去的小强特别的鲜嫩多汁吧。。。

呃,你咋知道她多汁

网友E:
啊?不是吧!小强咋样?被烧伤没有啊?保佑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不是吧!小强咋样?被烧伤没有啊?保佑它~~

老凯果然有性格,难道小强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