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流源方案(要求幅度最大1A且可调,频率最高1M可调)

楼主:
现在系统中需要一个电流源(输出正弦波,要求幅度最大1A且可调,频率最高1M可调),很多函数发生器芯片还是DDS芯片都是输出电压很容易的,如果用来做电流源,V-I转换模块太麻烦了。
求助下高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
V-I转换并不麻烦啊,模电书上都有电路图的,有一本书论坛里就有的,那个书里面也有好多形式的电流源,书名是: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5214-1-1.html

网友:
应充分估计到难度

 1.负载先要定下来,电阻小还好,大就麻烦了,比如要给100Ω电阻负载灌1A的话,就得提供100V以上的电压,可没那么简单!
 2.输出1A电流不小,负载短路时怎么办?用线性方式的话,这100V×1A=100W的功率必须变成热量散发掉。而且因为是频率高达1MHz,似乎只能考虑线性方式,要注意散热问题。
 3.负载是感性、容性还是纯电阻的?电流输出频率高了容易振荡,1MHz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首先感谢两位的建议
负载时感性,主要是想在上面建立一个磁场,有点像变压器一样。
另外考虑到V-I转换后幅频精度很难控制,所以才想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案。
以前弄过一个1A的恒流源,频率还是固定得,只有1K的样子,V-I转换太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