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晶体管放大的工作原理的理解

楼主:
我们都知道晶体管是具有放大功能的单功能器件,那么你又是怎么理解晶体管的放大原理的呢,如果用晶体管设计一个放大电路,你会吗?
欢迎大家加入讨论,谈谈你眼中的晶体管。对于你的理解越形象越好,越实用越好。

网友:
我不知道是没有人知道还是大家觉得太简单不屑于讨论呢

网友:
放大就是任意波形逆变,原理是改变电桥中某些元件的阻抗,主动元件的各路电流其实是一个电流,故输出跟输入关联实属自然不过。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由于输入输出的电压关系了,表现为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图像在放大区是斜率大于1的近似直线。

网友:
我也理解

晶体管的本质是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即Ic/Ib基本是一个定值且>>1,放大器的实质是利用晶体管具有的电流放大作用,在输入小信号的作用下,对外部直流电源进行能量转换,产生较大的输出信号(电压、电流或功率)。

网友:
也谈谈我的理解,用一个Ib的小电流来控制达到一个Ic的大电流,从而达到放大的目的,但是Ic大电流是由电源电压来提供的,并不是把Ib的真正放大,因为能量是无法放大的。

网友:
能量守恒是万物皆遵循的定理

网友A:
复合扩散 比的恒常,乃Ic=βIb 之根由。

网友:
 三极管的e、c是一根水管的两端,b是水龙头。轻微拧动水龙头就能控制管里的水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扩散 比的恒常,乃Ic=βIb 之根由。

贵楼的理解总是那么高深,像我这种菜鸟是很难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合扩散 比的恒常,乃Ic=βIb 之根由。

能不能说的让群众能明白点啊,搞的我们都像一帮不明真相的围观~~~
太深奥了

网友:
哪一位能以量子力学角度来理解一下

网友:
好好,看看谁能一语道破

网友:
“谈谈你对 晶体管放大 原理的理解”

把二极管的正向传输行为理解了,就知道三极管β值的本质,
假设P区掺杂了十个空穴、N区预载一千个电子,则扩散量跟复合数之比就是九十九,
关键在於,扩散規模受复合子数目的严格控制(为何如此问半导体物理学家去),也就是说,你若驱动一个空穴,跑到集电极去的电子就必定是九十九个…如此类推,BJT的β值就是这样实现出来的。

网友:
感觉还是局限在理论模型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谈谈对实际的理解

网友:
晶体管就像大江上的拦水坝,基极就是放水闸。闸门高低就决定了下游水势大小。

网友:
大叔们说的 水龙头 的比喻非常形象,看书学习时,我也是这么记着的,后来用了几次就越来越知道其中的含义了。
我也给一种我个人的理解(其中包括一些作为一个菜鸟曾经有过的一些很可笑的想法)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我一样,最初总是觉得:那三根管脚是连在一起的!
事实上,可以这么理解:
控制极,也就是 基极,在正常情况下,它和C级是“一毛钱关系都没。”它和E级之间隔着一个“二极管”。所以分析的时候不用担心它们会“相互影响”。

若要再科学点的理解,可以参考 它的 小信号模型。(以下以 共射级基态 为例)
B到E级之间形成一个输入回路,可以理解为一个 阻抗,输入阻抗,就是一个电阻,你可以这么理解。
C到E级之间是一个输出回路,把它当成一个 “数控”恒流源,控制它的就是 B级输入的电压,对晶体管来说,严格来说是 输入B级的电流(当然是在线性区范围。)

另外说一下 关于 放大 和 开关。
三极管最常见的用途 其实 应该是 电子开关,特别是玩单片机的。
我不赞成把 放大 和 开关 两个功能泾渭分明地分开说明。
实际上,可以把 开关状态 看成是到了极限的,也就是超出了线性区 的 放大。
就像运放一样,输入范围超出了 线性区,就成了 比较器。

还有就是,说到实际设计计算时,三极管最基本的一点是要把直流偏置电路学会,因为好多书上的电路都没有这一部分。
我当初在这地方也被折腾了一阵子。

上面说的有点复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 阻抗 去理解三极管的工作状态。
这里说的阻抗既可以是我们常说的电阻,也可以广义为所有 产生阻碍的东西,比如厕所里掉进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会堵住了。

三极管有三个脚,其实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B E级,如果 B E之间的电压低于0.7V,(当然较小时会有微导通),可以把这个0.7V当成一个门槛,就像你英语没过四级,人家公司就不会要你,管你多有能力(电流大小)

另一组是 C E级,可以把C E级之间的CE结想象成一个可变的电阻,B E间的电流大,它就小,B E间的电流小,它就大,而且在一个范围内是几乎严格遵守线性规律的。

在做开关电路的情况下,把这个电阻的变化推向极限。
小可以去到0,宛如一条线,大的时候可以去到无穷,宛如一个断路。

呵呵,听罗嗦的,好像;P

网友:
水位低的时候,闸门开不开是没用的(死区电压范围)。只有水位上来了(正确偏置),闸门才有用。

网友:
水龙头(阀门)的解释很好,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86184-11-1.html
第103楼

找到一句话:发射区的多数载流子经发射结正向电压产生扩散运动到达基区后成为基区的少数载流子(但数量上相对于基区多数载流子来说非常大),又经集电结反向电压产生漂移运动到达集电区。其间经过基区时被基区为数不多的多数载流子复合掉几个,这几个的复合数形成基极电流,发射区发射来的大量的是发射极电流,最大,到达集电区仅减少了被复合掉的,形成集电极电流。

这复合数和到达集电区的数的大小总是成比例的,这就是贝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费解每一个回复都很耐人寻味,藏有玄机,但也灰常之正解。

网友:
非均质电阻的表现不受通电方向影响,只是电压分布倒过来,
但若被分隔,则两区的作用就不一样,管子的载流能力取决于发射区,而导通功耗则在集电段,
载流子的「多」或「少」,在于属性而非数量;不管甚么类型的PN结,正向通流时必然是所有载流都参与的,但若想反向通电,载流子只须一种就行,这正正就 BJT 机制得以实现的根本条件!

网友:
3楼板凳说的忒深奥了,菜熟学浅,未能理解之高见,哈哈

网友:
温度计我想大家都有吧,
Vcc 可比作玻棒,Ie 就是温度,Vo 是液柱,Uce 就是那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惠氏电桥你该懂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wo budong 我不懂 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解每一个回复都很耐人寻味,藏有玄机,但也灰常之正解。

空隙好比卵子,电子好比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