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个人感觉不错~~

楼主:
振南QQ:987582714
==================
经历了3个月的录制和后期制作,《单片机基础外设九日通》终于作的差不多了。录制的过程确实比较辛苦,但是还好,现在可以拿出来给大家了。
《单片机基础外设九日通》视频教程一共有9集,前8集对单片机常用的,最为基础的外围器件进行讲解,每一集都包含了三个部分:原理讲解、代码讲解和实验演示。第9集是综合应用,也就是将前几讲中所讲到的几种器件进行综合,作出一些实用的小东西来,比如 “DS18B20+数码管”作“数字温度计”、“PCF8563+点阵”作“数字时钟”,“TLC549+数码管”作“数字电压表”等等。

下面是《单片机基础外设九日通》视频教程的总目录,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一日 [TLC5615 10位DAC]
1、认识TLC5615
      1)什么是DAC?
      2)TLC5615简介
      3)主要特性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TLC5615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TLC5615的驱动方法
      1)16位移位寄存器与串行接口
      2)输出电压值
4、合成声波
      1)认识最简单的WAV波形文件
      2)放出声音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二日 [TLC549 8位ADC]
1、认识TLC549
      1)什么是ADC?
      2)随处可见的ADC应用
      3)TLC549简介与特性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TLC549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TLC549的驱动方法
      1)8位AD值的读取过程
      2)电压的换算方法
4、电位器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三日 [PCF8563 实时钟]
1、认识PCF8563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PCF8563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IIC总线
      1)IIC简述
      2)IIC的通信机制
      3)具体时序
4、PCF8563详解
      1)功能寄存器
          a.时间寄存器
          b.倒计时寄存器
      2)读写时间的方法
          a.读取时间
          b.设定时间
      3)倒计时功能的用法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四日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1、认识DS18B20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DS18B20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DS18B20的驱动方法详解
      1)单总线接口时序
         a.复位过程
         b.读过程
         c.写过程
      2)主要功能部件
         a.ROM
         b.暂存器
      3)指令集
      4)读取温度的方法
         a.精度设置
         b.多点读取
         c.单点读取
      5)得到最终的温度值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五日 [数码管]
1、认识数码管
      1)无处不在的数码管
      2)原理与分类
      3)驱动方式
      4)常用驱动芯片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数码管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关于74HC595
      1)74HC595简介
      2)74HC595的用法
4、数码管的驱动方法
      1)段码
      2)4位8段数码管
          a.引脚定义
          b.驱动方法
      3)显示数值
      4)段电流问题详解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六日 [LED点阵]
1、认识LED点阵
      1)无处不在的LED点阵
      2)8X8点阵原理
      3)模块接口定义
      4)从8X8点阵到16X16点阵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点阵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点阵的驱动方法
      1)用8X8点阵显示字符
            1、动态扫描
            2、PCtoLCD的用法
      2)74HC595的使用方法
            1、单片操作
            2、多片级联
      3)用16X16点阵显示汉字
4、用16X16点阵显示8位数码
5、点阵的驱动电流问题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七日 [AT24C64 8KB EEPROM]
1、认识EEPROM
      1)EEPROM的前身--EPROM
      2)EEPROM简介
2、认识AT24C64
      1)芯片简介
      2)芯片特性
3、基础资源模块上的AT24C64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4、I2C总线
      1)I2C简述
      2)I2C通信机制
      3)具体时序
5、AT24C64的驱动方法
      1)单字节写入
      2)页写入
      3)当前地址读取
      4)任意地址读取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八日 [AT45DB161 2MB FlashRom]
1、认识FlashRom
      1)什么是FlashRom(闪存)
      2)FlashRom的分类
2、认识AT45DB161
      1)芯片简介
      2)芯片特性
3、基础资源模块上的AT45DB161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4、AT45DB161的驱动方法
      1)主要功能部件与操作过程
      2)主要指令字
      3)串行接口
      4)读取状态
      5)页读取的方法
      6)页写入的方法
            1、缓冲区写入
            2、“缓冲区到页”写入
5、补充内容
      1、改变AT45DB161页容量的方法
      2、双缓冲区的典型应用
-----------------------------------------------------------------------------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九日 [综合应用]
-----------------------------------------------------------------------------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一日 TLC5615 10位DAC]

视频教程课程主要内容:
1、认识TLC5615
      1)什么是DAC?
      2)TLC5615简介
      3)主要特性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TLC5615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TLC5615的驱动方法
      1)16位移位寄存器与串行接口
      2)输出电压值
4、合成声波
      1)认识最简单的WAV波形文件
      2)放出声音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二日 TLC549 8位ADC]

视频教程课程主要内容:
1、认识TLC549
      1)什么是ADC?
      2)随处可见的ADC应用
      3)TLC549简介与特性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TLC549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TLC549的驱动方法
      1)8位AD值的读取过程
      2)电压的换算方法
4、电位器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三日 PCF8563 实时钟]

视频教程课程主要内容:
1、认识PCF8563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PCF8563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IIC总线
      1)IIC简述
      2)IIC的通信机制
      3)具体时序
4、PCF8563详解
      1)功能寄存器
          a.时间寄存器
          b.倒计时寄存器
      2)读写时间的方法
          a.读取时间
          b.设定时间
      3)倒计时功能的用法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四日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四日 [DS18B20 温度传感器]
1、认识DS18B20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DS18B20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DS18B20的驱动方法详解
      1)单总线接口时序
         a.复位过程
         b.读过程
         c.写过程
      2)主要功能部件
         a.ROM
         b.暂存器
      3)指令集
      4)读取温度的方法
         a.精度设置
         b.多点读取
         c.单点读取
      5)得到最终的温度值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五日 数码管]

《单片机基础外设 九日通》第五日 [数码管]
1、认识数码管
      1)无处不在的数码管
      2)原理与分类
      3)驱动方式
      4)常用驱动芯片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数码管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关于74HC595
      1)74HC595简介
      2)74HC595的用法
4、数码管的驱动方法
      1)段码
      2)4位8段数码管
          a.引脚定义
          b.驱动方法
      3)显示数值
      4)段电流问题详解

网友:
汇编语言的?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六日 LED点阵]

1、认识LED点阵
      1)无处不在的LED点阵
      2)8X8点阵原理
      3)模块接口定义
      4)从8X8点阵到16X16点阵
2、基础资源模块上的点阵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3、点阵的驱动方法
      1)用8X8点阵显示字符
            1、动态扫描
            2、PCtoLCD的用法
      2)74HC595的使用方法
            1、单片操作
            2、多片级联
      3)用16X16点阵显示汉字
4、用16X16点阵显示8位数码
5、点阵的驱动电流问题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七日 AT24C64 8KB EEPROM]

1、认识EEPROM
      1)EEPROM的前身--EPROM
      2)EEPROM简介
2、认识AT24C64
      1)芯片简介
      2)芯片特性
3、基础资源模块上的AT24C64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4、I2C总线
      1)I2C简述
      2)I2C通信机制
      3)具体时序
5、AT24C64的驱动方法
      1)单字节写入
      2)页写入
      3)当前地址读取
      4)任意地址读取

网友:
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 [第八日 AT45DB161 2MB FlashRom]

1、认识FlashRom
      1)什么是FlashRom(闪存)
      2)FlashRom的分类
2、认识AT45DB161
      1)芯片简介
      2)芯片特性
3、基础资源模块上的AT45DB161
      1)电路讲解
      2)模块实物介绍
4、AT45DB161的驱动方法
      1)主要功能部件与操作过程
      2)主要指令字
      3)串行接口
      4)读取状态
      5)页读取的方法
      6)页写入的方法
            1、缓冲区写入
            2、“缓冲区到页”写入
5、补充内容
      1、改变AT45DB161页容量的方法
      2、双缓冲区的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