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水波纹现象

楼主:
我公司是生产液晶面板的,不过我是新来的!现在有客户说屏出现水波纹!我测试了各项电压都在设计的范围内!一切正常!屏幕我也试过接地了!
不过现象还未能解决!
请各位帮忙解决下!水波纹是滚动的

版主,我在这发贴没发错吧!如果错了,帮忙跳转下

网友:
是不是工频干扰造成的啊??测一测纹波吧,怀疑是纹波太大了。

网友:
请教你公司有经验的师傅,你问的问题很专业,一般人回答不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

网友:
应该是要优化驱动代码,找个技术高深的师傅问下。

网友:
纹波轻重程度如何?较轻的话,多数情况是背光或电源的低频纹波
用示波器看看LCD输入信号的波形是否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