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触摸原理

楼主:
s3为人手按键位置,请问工作原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电容触摸的原理

网友:
无非是电容的充放电,但是LZ的图不太明白

网友A:
他的图有问题。那个VDD应该是个高频方波信号,通过触摸改变了C12的容值,进而改变了电阻分压,然后从输出端检测过来的电压,不过也是个频率信号,波形也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图有问题。那个VDD应该是个高频方波信号,通过触摸改变了C12的容值,进而改变了电阻分压,然后从输出端检测过来的电压,不过也是个频率信号,波形也变了。

跟着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呢,怎么看也不像是正常的东西

网友A:
他这种可以算触摸按键比较特殊的用法了。和标准电路差别很大。

网友:
+5V电源是啥意思?

网友A:
就是VCC电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种可以算触摸按键比较特殊的用法了。和标准电路差别很大。

为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VCC电源啦

VCC下的二极管没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下的二极管没反吗?

晕,这是最基本的二极管钳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