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实现的sdram控制

楼主:
 如题~

http://www.fpgadev.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microblaze后的主频能到多少呢?

网友:
我们这个工程是采用50M的时钟,
但100M也是可以的.
更高的没有试过.
http://www.fpgadev.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如果嵌入linux后如果使用网口速度是否能到达100M,还有就是那个IP核怎样修改才能提高点速度 ?

网友:
网络接口速度可以做到100MHz。
IP的速度在不同速度等级的器件上性能会有所差异的。优化方法要针对不同器件的特性,找到关键路径。
Xilinx提供的MIG工具可以满足大部分Memory接口的性能要求
http://www.fpgadev.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一下,如果microblaze 移植了linux ,网速并不高?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

网友:
优化协议栈。另外MicroBlaze本身的处理能力也有一定局限。
http://www.fpgade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