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对电子信息了解不多,因为老师给的任务是做一个监控系统,我负责传感器模块和主模块之间的无线通信,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做,是用单片机控制无线模块收发数据还是无线模块本身就可编程?我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最后一头雾水,我对这些了解太少了。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得看你的无线模块里用的是什么芯片了,如果是内部带有MCU的就可以对无线模块进行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考虑成本,请问这两种那个比较好?又怎么获传感器的数据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以编程的无线模块,也有用单片机串口给模块发数据进行传输的!
有问题可以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要考虑成本的话,就自己加单片机吧。传感器的数据可以用单片机采集再给无线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我还是使用CC2430芯片吧!本来对这方面就不熟悉,自己设计电路就更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