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裸露铜皮的作用?

楼主:
新手弱弱的问句。。

网友:
兄弟,问问题就别要新币了好不?

网友:
这种不镀锡的漏铜皮,我还真没见过,我猜可能是散热。
镀锡的我见过,是为了增大过电流。帮你顶,等高人来回答吧。

网友:
看不到图,不晓得

网友:
那是用来焊接屏蔽层的,通讯设备中常用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5楼是正解,一般手机里面都是分块用金属屏蔽起来的,就是通过那些裸露的铜焊在电路板上的,还有就是无线网卡也有这样的,我拆过的都有这种结构的。

网友:
焊接屏蔽罩的,和屏蔽罩充分接触嘛

网友:
后期 用来 焊接 屏蔽罩 的 预留焊片
设计的   连续性  体现

网友:
我一直不明白哈,那个裸露部分是怎么做的

我一直不明白哈,那个裸露部分是怎么做的

网友:
很多方法,比如画铜线然后在铜线上覆盖阻焊层

网友B:
做个贴片焊盘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贴片焊盘就是了,

晕。这样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小心弄的,不要求芯币的。。对不起啊!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周围那些裸露的铜皮呀!呵呵。。我再传个图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图片

图片

网友:
你反应真够敏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