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L494的半桥电源

楼主:
哪位电源大虾能为小弟解释一下这个复杂的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电路中楼主首先要搞清楚电路的大体结构,电路图中B2是隔离变压器(绿圈部分),用于驱动功率晶体管(蓝圈部分)的,B3是主功率变压器(红圈部分),电路图中标出两个变压器用的是相同的EE22磁芯,可见此电源功率并不算很大。358运放是用来指示电源工作状态的,剩下的看494的手册就应该能看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解答,我想请问下为什么用EE22磁芯,就不是大功率?能说一下工作流程吗?麻烦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想请问下为什么用EE22磁芯,就不是大功率?能说一下工作流程吗?麻烦你!

我注意到电路图中驱动功率三极管的变压器用的也是EE22磁芯,驱动功率三极管需要很大功率吗??很明显,不需要。我拆过几个电脑开关电源,应该是200W左右的,驱动功率三极管用的不是EE16就是EE19,而主功率变压器却无一例外的使用EE35。所以我说这个电源功率应该不大。电路我只看了一下大体结构,我也没有深究太多的东西,因为这种电路来说的话,没有变压器的制作工艺的话是没多大实用价值的,也就是拿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谢谢

网友:
LZ这个电路时干嘛的?能告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学习电源,这是网上找的电路图,想请教别人给我讲解一下流程图

网友:
想问楼主,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和电压为多少,效率多大?

网友: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图

这是电动车充电器的电路图,电路和一般的电脑ATX电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