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工程建成后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word下载)

楼主:
前 言
    安全防范工程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安全防范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为建立具有防入侵、防盗窃、防抢劫、防破坏、防爆安全检查等功能(或其组合)的系统而实施的工程。安全防范工程涉及电子、机械、材料、计算机、网络信息等众多学科,技术比较先进,构成相对复杂,每个工程的规模和功能都不相同,因而安全防范工程建成后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各种问题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牵扯诸多因素,例如系统设计、设备选型、现场环境、施工质量、人员素质、材料质量等。在工程的整个执行过程中,从方案论证、系统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调试等各个环节我们就应该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未雨绸缪,杜绝和避免各种问题的出现。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参与人员有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及丰富的实际经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的去想到、做到,问题还是始终伴随在我们左右,无法回避。本文对如何预防、避免问题的出现不做讨论,仅对安全防范工程建成后容易出现、发生频率较高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简单总结和列举,同时叙述其可能的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一、安全防范工程子系统分类
    安全防范工程按其功能可划分为若干个子系统,一般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楼宇对讲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这种按功能的分类在行业内有很多种“版本”,根据分类的详细程度、划分原则等会有很多种分类结果,但安全防范工程中使用频率较高、必不可少、不能代替的主流应用子系统也就那么几种。正因为这些子系统使用频率较高,应用广泛,往往问题也就出现在这些系统中。这些问题有的是各种系统都会出现的通用问题,例如电源供应故障,线路传输故障,现场干扰等;有的是系统特有的问题,例如视频监控系统的图像质量问题,入侵报警系统的误报警等;有的是各系统同时出现或者相互之间配合的问题,例如视频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的联动等。为了便于分析讨论,本文将按子系统对各种常见问题进行分类叙述。

    二、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

网友:
白去一趟

到指定地址去下载,遗憾,我没在那里注册,无功而返……

网友:
找到点线索,补充

【转】
自:http://hi.baidu.com/lifeboy262/b ... 76cb38b1351d85.html

安防工程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2008-08-28 14:54

一、安全防范工程子系统分类
    安全防范工程按其功能可划分为若干个子系统,一般包括: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楼宇对讲系统;防爆安全检查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这种按功能的分类在行业内有很多种“版本”,根据分类的详细程度、划分原则等会有很多种分类结果,但安全防范工程中使用频率较高、必不可少、不能代替的主流应用子系统也就那么几种。正因为这些子系统使用频率较高,应用广泛,往往问题也就出现在这些系统中。这些问题有的是各种系统都会出现的通用问题,例如电源供应故障,线路传输故障,现场干扰等;有的是系统特有的问题,例如视频监控系统的图像质量问题,入侵报警系统的误报警等;有的是各系统同时出现或者相互之间配合的问题,例如视频监控系统和入侵报警系统的联动等。为了便于分析讨论,本文将按子系统对各种常见问题进行分类叙述。

二、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一般由前端设备、传输线路、控制及显示设备三大部分组成。前端设备主要包括摄像机、云台、解码器,以获取监视目标的信息;传输线路通过视频线、通讯线将前端设备所获取的信息传送至控制中心,并通过电源线为前端设备供电;控制及显示设备主要包括矩阵控制主机、录像机、监视器、图像分割器、电源、控制台、电视墙、控制机柜等,以完成对传送回来的信息的处理、切换、分割及控制。在视频监控系统中,设备自身的故障一般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比较容易解决,而大多数问题往往出现在传输线路的敷设、连接、控制设备的连接等施工、安装过程中。以下对视频监控系统常见的一些故障进行简要分析介绍。
    1.无图像显示,无视频信号
    故障现象描述:线路正常连接、通电后,中控室显示终端上无图像显示,硬盘录像机“无视频信号”、矩阵、图形分割器等“No signal”提示存在。
    原因分析:此现象一般情况可断定前端视频信号没有正常传送回控制设备,有可能是摄像机未正常供电,没有工作;电源线断路,摄像机未通电;视频线断路;BNC头焊接不牢靠等。
    解决方法:首先确认摄像机是否通电,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摄像机未通电,则检查电源、变压器、电源线等;如果摄像机通电,则可用排除法将摄像机直接连接在显示终端观察,如还没有显示,则确定摄像机故障,如有图像显示,则可确定视频传输线路有故障,检查视频线及BNC接头,确认后更换线缆或重新焊接BNC接头。

    2.无图像显示,有视频信号
    故障现象描述:线路正常连接、通电后,中控室显示终端上无图像显示,黑屏,硬盘录像机“无视频信号”、矩阵、图形分割器等“No signal”提示不存在。
    原因分析:此现象与前面介绍第一种现象类似但有本质区别,一般情况可排除传输线路故障,未出现“无视频信号”“No signal”等提示,证明前端视频信号已传送回控制设备,有可能是现场无照明;摄像机镜头光圈关闭;摄像机角度没有调整好;显示器亮度未调整合适;摄像机供电电源功率不够等。
    解决方法:首先确认现场照明条件良好,摄像机监视区为可见区域,显示器亮度参数设置正常,然后调整摄像机镜头光圈,如仍然没有图像显示,可用排除法更换摄像机测试,如故障依旧,再更换电源测试。

    3.图像质量不好,有干扰
    此问题是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故障现象,表现形式多样,原因复杂,是一种不太好处理的故障现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解决。下面根据不同的故障现象分类叙述。
    A.故障现象描述:图像画面上出现一条黑杠或白杠,并且向上或向下慢慢滚动。
    原因分析:此现象一般是电源干扰或者地环路问题。
    解决方法:在控制主机上,就近只接入一只电源没有问题的摄像机输出信号,如果在监视器上没有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则说明控制主机无问题;接下来可用一台便携式监视器就近接在前端摄像机的视频输出端,并逐个检查每台摄像机;如有,则进行处理,如无,则干扰是由地环路等其它原因造成的。
    B.故障现象描述:图像画面上出现木纹状干扰,轻微时不会淹没正常图像,而严重时图像就无法观看了(甚至破坏同步)。
    原因分析:此现象产生原因比较复杂,有可能是视频传输线的质量不好,特别是屏蔽性能差(屏蔽网不是质量很好的铜线网,或屏蔽网过稀而起不到屏蔽作用);视频线的线电阻过大,造成信号产生大衰减也是加重故障的原因;视频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欧姆,参数超出规定也是产生故障的原因之一;由于供电系统的电源不“洁净”而引起的,这里所指的电源不“洁净”,是指在正常的电源上叠加有干扰信号,而这种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多来自本电网中使用可控硅的设备,特别是大电流、高压电的可控硅设备,对电网的污染非常严重,比如本电网中有大功率可控硅调频调速装置、可控硅整流装置、可控硅交直流变换装置等等;或者是系统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等。
    解决方法:若是电缆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所有的电缆全部换掉,换成符合要求的电缆;若是供电系统不“洁净”引起的,只要对整个系统采用净化电源或在线UPS供电就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若是系统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摄像机的屏蔽,以及对视频电缆线的管道进行接地处理等。
    C.故障现象描述:图像画面上产生较深较乱的大面积网纹干扰,以至图像全部破坏,形不成图像和同步信号。
    原因分析:此现象一般是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造成的,这种故障多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
    解决方法:仔细检查与出现干扰的摄像机相联接的所有BNC接头并处理。
    D.故障现象描述:图像画面上产生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
    原因分析:此现象一般是由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匹配引起的,也就是由于视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欧姆而导致阻抗失配造成的,产生这种干扰现象是由视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分布参数都不符合要求综合引起的。
    解决方法:一般靠“始端串接电阻”或“终端并接电阻”的方法即可解决。
    E.故障现象描述:图像画面上产生若干条细条纹的干扰。
    原因分析:此现象一般是由于在传输系统、系统前端或中心控制室附近有较强的、频率较高的空间辐射源。
    解决方法: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一个是对前端及中心设备加强屏蔽,对传输线和管路采用钢管并良好接地。

    4.电梯摄像机图像有干扰
    电梯摄像机的干扰问题是工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故障现象,此问题因为牵扯与特种专用设备(电梯)配合、线缆布设环境恶劣(电梯井道)、施工现场具有一定危险性等原因,往往不容易解决,下面对此问题单独分析说明。
    故障现象描述:常见现象为电梯静止时图像正常显示,当电梯运行时,图像质量明显下降,受到明显干扰,甚至图像消失,此现象在电梯启动和停止瞬间尤其严重;别的电梯运行时,其它电梯图像质量明显下降,受到干扰,甚至图像消失,在电梯启动和停止瞬间尤其严重;电梯摄像机图像质量不好,出现各种干扰现象。
    原因分析:电梯相关的各种干扰原因比较复杂,处理问题时必须仔细分析原因,对症下药,这样才能快速、准确的解决问题。电梯井内通常布置了动力、照明、风扇、控制、通信等线缆,各种电缆都会产生电磁辐射。与天线接收原理相同,同轴电缆也会“接收”这些干扰,即干扰电磁场在电缆上产生干扰感应电流,这个干扰感应电流也就会在电缆外导体(编织网)纵向电阻上产生干扰感应电压(电动势),这个干扰感应电压刚好串联在视频信号传输回路“长长的地线”中,形成干扰;现在电梯中基本都是使用交流变频调速技术,而变频调速器本身又具有很强的高频寄生干扰,这个干扰信号可以通过电源线和空间辐射两种途径进入视频监控系统,干扰视频图像;从电梯轿厢直接取电时,电梯照明用灯管通常都使用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工作时,也会产生很强的交流寄生干扰输出,影响视频图像质量。
    解决方法及注意事项:加装视频抗干扰器是一种方便快捷的办法;选择衰减系数小、屏蔽性能好、抗拉强度高的视频电缆,这样可以提高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减小视频衰减;慎重考虑传输衰减问题,选择电缆时,粗缆优于细缆, SYWV物理发泡电缆优于实心SYV电缆,高编电缆优于低编电缆,铜芯缆优于“铜包钢”缆,铜编网优于铝镁合金编网;合理的布线可有效地避免干扰信号通过电缆“耦合”起来,尽量减少与其它电缆的平行捆扎距离,使视频电缆远离干扰;视频电缆走出电梯井的位置应在井的中部,因为这时井内随行视频电缆长度,大约只有井深的一半多一点,最短,自然引入的干扰也最小;在电梯井内把视频线紧贴井璧垂直走线,并把这部分电缆穿金属管或走金属槽,以屏蔽干扰对这部分电缆的影响;摄像机供电应优选集中直流供电方式,尽量避免从电梯轿厢取电;从电梯井出口到控制中心的视频电缆,应走金属管或走金属槽,以屏蔽沿途环境干扰对这部分电缆的影响,并注意这部分屏蔽与电梯井内的屏蔽,应做好电气连接;摄像机金属外壳、NC头的外壳、同轴电缆的外导体等视频信号的“地”,和电梯轿厢、导轨等要绝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信号线单端点接地浮地输入方式。

    5.云台、高速球无法控制、控制失灵
    此问题也是一种出现频率较高的故障现象,同样有多种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处理起来需要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理论知识,并且要仔细的分析故障原因,确定合理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下面根据不同的故障现象分类叙述。
    A.故障现象描述:云台在使用后不久就运转不灵或根本不能转动,但安装调试时可以正常运转。
    原因分析:只允许将摄像机正装的云台,在使用时采用了吊装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吊装方式导致了云台运转负荷加大,故使用不久就会导致云台的传动机构损坏,甚至烧毁电机;摄像机及其防护罩等总重量超过云台的承重,特别是室外使用的云台,往往防护罩的重量过大,常会出现云台转不动(特别是垂直方向转不动)的问题;室外云台因环境温度过高、过低、防水、防冻措施不良而出现故障甚至损坏等。
    解决方法:严格按照云台、摄像机的技术参数、环境要求使用设备,排除其他原因确认云台等设备问题后,可考虑修理或更换设备。
    B.故障现象描述:距离过远时,操作键盘无法通过解码器对摄像机(包括镜头)和云台进行遥控。
    原因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距离过远时,控制信号衰减太大,解码器接受到的控制信号太弱引起的。
    解决方法:这时应该在一定的距离上加装中继盒以放大整形控制信号。

网友:
提交一个补充文档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阅读了,很不错的一份基础性参考资料。
可否在《安防电子》栏目里再发,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
好的 那我再发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