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添加的用户成为超级用户?

楼主:
我用useradd -G root -g root -d/home/arm arm添加一个arm用户, 设置环境变量后重新以arm用户登陆,为什么提示符还是$, 怎么可以变成 [arm@localhost arm]#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示符是$还是#,我隐约记得是在配置文件里面可以改的……
你看一眼bashrc吧。

网友:
超级用户默认的是ROOT,

网友:
俺知道超级用户默认是root啊,但是我看教程里看到它的提示符变成了[arm@localhost arm]#, 可惜没有说明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有个文件是可以配置的,你找一下资料!

网友:
谢谢大家, 为这个问题,我详细看了Linux用户管理,得空写一个这方面学习笔记。不过还是没有看到怎样把$变成#, linux其实是不认识用户名的,它只认识用户的id号, 我把这个普通用户my2410(原来的id号为501)的id号改为0后,重新登陆su - my2410,结果竟然是登陆到root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