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给指点下单片机搞到什么程度再去学嵌入式比较好呢

楼主:
前辈给指点下单片机搞到什么程度再去学嵌入式比较好呢
现在很迷茫

网友:
这个倡议很不错,我在这上面也很迷惑。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觉得能做这样的工程就可以了
一片51系列单片机,型号任意,
扩展64KROM、32KRAM、
24个按键输入、24个指示灯
驱动10.4寸液晶(当然得有菜单操作)、驱动微打、系统带8MEEPROM(用于存储数据)、能通过RS485进行多机通讯,从机采集任意信号上传给主机,能扩展RS232口与PC通信,上传所接受到的采集信号

网友:
原先也有此类迷茫,现在看来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
单片机到嵌入式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大的,

先要有工作机会  ,再慢慢学,这样会更好!

网友:
前提是单片机和嵌入式的区别究竟有那些呢?

网友:
看样子问题的关键还是得把程序弄好

网友:
谢谢了。。
虽然,,。:L
因为不懂C,现在为了编程在学C中。

也在想将来如何从单片机如何染指 嵌入式 的事情(因为貌似嵌入式是以后的大主流。)
(我是属于那种虽然现阶段还没学得多深,但是事先已经对前方有一点点了解的人。)

网友A:
其实应该说单片机也属于嵌入式的。所以一般把嵌入式和单片机分开来作为两个概念有些不是很恰当。

对于论坛的版块划分,嵌入式的板块名字改为ARM似乎更合理

网友:
一般说的嵌入式系统,是指具备real time实时操作系统的,而单片机由于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狭义上把单片机和嵌入式分开了。

1.   单片机是习惯的称呼,正规的称呼是“微控制器(MCU)”,即适合于控制、检测、测试等领域的单片微处理器,它一般是由   CPU   和一些进行控制所必须的外围硬件组成,与   8086   之类的通用微处理器相比,I/O   接口能力较强,系统结构可以非常灵活,适合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2.   嵌入式系统是指没有固定外形,体系结构相对灵活,可以“嵌入”其它产品,完成某方面的特殊功能的计算机系统。嵌入式系统的处理器,可以采用单片机(如8051,AVR,PIC,MSP430)、DSP(如TI系列)、通用微处理器(如8086)、专用微处理器(如PDA用的STRONG   ARM)等。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可能采用的处理器中的一种。嵌入式系统的用途非常广泛,绝不是主要用于通信:工业控制、家用电器、武器装备、便携电子、交通、航空、航天、医疗……

网友:
判断单片机系统是否嵌入式的最根本点在于有无操作系统
如果是裸奔的,则不算,如果使用了UCOS,VXWORKS
,LINUX,ECOS,WIN CE等,就是嵌入式了。

一般的单片机在ROM,RAM上很难跑操作系统,起码是ARM7以上
级别的才有可能。因为操作系统本身也要消耗很多资源。比如在51上跑UCOS,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的。

一个单片机系统是否要采用操作系统,看你应用程序复杂程序来决定。
使用操作系统来对应用程序进行管理,会简化程序设计

从传统单片机过度到嵌入式,一是操作系统的移植,二是操作系统的思想去编程,提高程序效率。在嵌入式条件下,应用程序的书写更为简单。因为系统将一个复杂的线程分解为多个任务。

网友:
LS几位高人指点,终于有点拨开云雾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应该说单片机也属于嵌入式的。所以一般把嵌入式和单片机分开来作为两个概念有些不是很恰当。

对于论坛的版块划分,嵌入式的板块名字改为ARM似乎更合理

嵌入式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ARM只是嵌入式处理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MIPS,POWERPC,等等
除了电脑以外用途的X86也算。比如深圳EVOC做的工业电脑。就是X86的。

网友:
个人感觉 嵌入式更多关注应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ARM只是嵌入式处理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MIPS,POWERPC,等等
除了电脑以外用途的X86也算。比如深圳EVOC做的工业电脑。就是X86的。

果然是前辈啊,来个社区大讲堂,给我们解答一下,何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ARM只是嵌入式处理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MIPS,POWERPC,等等
除了电脑以外用途的X86也算。比如深圳EVOC做的工业电脑。就是X86的。

哎,我说,你不要给那么烂的公司做植入式广告了。。。
EVOC克扣员工的案例我可以给你讲一整天不带重复不带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是个非常广泛的概念,ARM只是嵌入式处理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MIPS,POWERPC,等等
除了电脑以外用途的X86也算。比如深圳EVOC做的工业电脑。就是X86的。

还有一个PXA还是什么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可恶?什么破公司来的?

网友:
只有不断学习才会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说,你不要给那么烂的公司做植入式广告了。。。
EVOC克扣员工的案例我可以给你讲一整天不带重复不带停的。

网友D(2011-01-04):
回复 网友B: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