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在用示波器测量时候少过器件?

楼主:
今天调试板子时发现一接上示波器,双路电压源就短路了,呵呵,很险……

网友:
示波器和电源是共地的吧,我曾经见过这样的问题。示波器的这个特性很烦人,测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示波器和被测电路隔离开的话就容易造成短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普物实验里面出现的这个问题,当时老师设计的测试电路就是有一个桥臂被短路了,导致测不到正确的李萨如图形。

网友:
一般的示波器不是隔离的,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