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C89C58RD+ UCOS跑流水灯

楼主:
 附件是用KEIL建立的工程项目,在P3口跑了个流水灯,可以在纯软件仿真下观察效果。
系统使用资源:

Program Size: data=84.0 xdata=423 code=3263

STC89C58的资源:ROM 32K,RAM:1280 BYTE,可以容纳。

从51其他型号到STC89C58RD+移植要点:

修改启动代码STARTUP.A51,内容如下:

$NOMOD51
IDATALEN        EQU     80H
;
XDATASTART      EQU     0H
XDATALEN        EQU     400H
;
PDATASTART      EQU     0H
PDATALEN        EQU     0H
IBPSTACK        EQU     0
IBPSTACKTOP     EQU     0FFH+1

XBPSTACK        EQU     1
XBPSTACKTOP     EQU     3FFH+1

PBPSTACK        EQU     0
PBPSTACKTOP     EQU     0FFFFH+1
;
PPAGEENABLE     EQU     0
;
PPAGE           EQU     0
;
PPAGE_SFR       DATA    0A0H

ACC     DATA    0E0H
B       DATA    0F0H
SP      DATA    81H
DPL     DATA    82H
DPH     DATA    83H
    NAME    ?C_STARTUP

?C_C51STARTUP   SEGMENT   CODE
?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DS      1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IF IBPSTACK <> 0
EXTRN DATA (?C_IBP)
                MOV     ?C_IBP,#LOW IBPSTACKTOP
ENDIF
IF XBPSTACK <> 0
EXTRN DATA (?C_XBP)
                MOV     ?C_XBP,#HIGH XBPSTACKTOP
                MOV     ?C_XBP+1,#LOW XBPSTACKTOP
ENDIF
IF PBPSTACK <> 0
EXTRN DATA (?C_PBP)
                MOV     ?C_PBP,#LOW PBPSTACKTOP
ENDIF
                MOV     SP,#?STACK-1
                LJMP    ?C_START
                END

大致意思:
              XDATASTART      EQU     0H
              XDATALEN        EQU     400H
XDATASTART表示片外RAM的起始地址,
XDATALEN表示片外RAM的容量,大小为1024BYTE。

XBPSTACK        EQU     1      在片外RAM里设置堆栈
XBPSTACKTOP     EQU     3FFH+1   堆栈栈顶地址+1

之后,将内存清空,并跳转到C语言的MIAN处。

废话就不多说了,赶快下载下来测试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不能写的太大,对于STC89C58RD来说如果做项目不适合用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能写的太大,对于STC89C58RD来说如果做项目不适合用系统!

STC89C58有32K FLASH,STC89C516有64K FLASH,使劲地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