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M2594出现的问题

楼主:
想采用LM2594将12V降到5V,但是测试时,发现LM2594无电压输出,这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一,LM2594芯片坏了。
二,外围电路有问题。
三,万用表坏了或者和端子没接触好,没测出来。

网友:
确认没接反?

网友:
on/off引脚接了吗??

网友:
我是采用了datasheet第一页上给的典型电路画的板子,on/off引脚接了地,二极管是负极连在了8脚上,试了两个芯片,要是芯片坏了,怎么才能知道呢?外用表是好的,和端子的接触应该是好的

网友:
这是LM2594的datasheet

网友:
请帖你的电路图

网友:
这是原理图

网友:
你确认你接电了吗

网友:
啊,接了12V的电来测的

网友:
芯片不是假的吧?

网友A:
确实有假的LM2594H -5.0,我在中发市场某柜台买了10个SOP8封装的,4元左右1片,做了焊了2块PCB,电路无问题,两个都无输出,测量没焊接的各引线不通。用合金颗粒的什锦锉从上面锉开,内部无芯片!太坑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假的LM2594H -5.0,我在中发市场某柜台买了10个SOP8封装的,4元左右1片,做了焊了2块PCB,电路无问 ...

能否上图看看,,辨别一下

既然是柜台卖这种垃圾,回头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