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动作特性与应用

楼主:
基础但是很实用,都是大师级的讲座
【目 录】:
1、二极管的动作原理
2、电阻与二极管构成的应用电路
3、电容与二极管构成的应用电路

网友:
灰常感谢楼主,收藏了

灰常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嗯,文章很好。

建议版搞个关于基础知识的系列讲座,简单一些的,一次只讲一个小段。

网友:
半导体掺杂后阻力大减,PN结的厚度是微观级的,两因相加,阻值可忽略,只要势壘打通,芯片就可大量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