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FM频率计电路

楼主:
单片FM频率计电路

网友:
新型的频率数显电路SC3610D集分频器、频率计数、显示驱动于一身,只需很少的外围元件即可工作,其显示频率高达100MHz以上。现在被广泛用于袖珍频率计和调频收音机频率显示等领域。 SC3610D采用平板双列软封装,其第{1}引脚无显示标记,故请参考图2外形尺寸及引脚顺序1。该芯片典型工作电压为3V,应用电路见图1。第{1}至{16}脚为液晶显示信号输出端;{17}、{18}为37.368Hz标准时基信号源;第{19}、{25}、{31}、{32}、{34}为接地端;{21}、{22}为定时闹铃调节控制端;{23}、{24}为时钟调节,同时按下S1和点击S2、S3可调整显示时间;{26}、{29}为频率计电源供应端;{27}、{30}、{33}悬空;{28}脚为定时闹铃音频输出端,外接低放使喇叭发声;{35}脚是高频信号检测输入端,内有分频器、计数闸门、频率计数等电路,一般是将高频信号缓冲放大之后再输入到该引脚以防信号过载;{36}脚系时钟数显电路供电端,当S4断开时IC工作于时钟显示状态,闭合S4为频率数显状态,同时时钟被迫停显。该IC可接收音机本振作频率显示。 由于此IC采用软封装,所以在焊接时速度要尽量快,以免敷铜引线脱落致使电路损坏。

网友:
单片FM频率计电路SC3610D

网友:
谢谢楼主了,搜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