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数越大运放噪声反而越大 怪事啊!

楼主:
运放的手册上说 放大倍数越大 噪声越小
经过测试仪表放大器AD620 的输出噪声:
  100时噪声大约为1.0E-6—2.0E-7的范围
1000时噪声大约为1.0E-4—2.0E-5的范围
为什么和手册上不符呢? 哪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废话,输入噪声被放大了

网友:
是不是你要放大的信号太微弱,结果噪声都比你的信号要强,所以直接就把噪声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话,输入噪声被放大了

.....................

网友:
躁声和信号都被放大了。

如果只想信号被放大,
需要在前及滤下波,把躁声滤降低。

网友:
???

我把输入短路了 测得的应该是运放的噪声在增大
那手册里面写的
RTI,0.1HZ  to  10HZ
G=1                  noise=3.0uVp-p
G=10                noise=0.55uVp-p
G=100-1000   noise=0.28uVp-p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有个噪声的单位nV/√Hz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nV/rt-Hz这样写你会不会清楚点
纳伏/赫兹平方根

网友:
每一个放大器的输入级都会产生晶体管器件噪声, 其点噪声曲线图描述了参考输入端 (RTI) 噪声。
看看这个
http://tech.c114.net/174/a480032.html
还有这个
http://hi.baidu.com/woodeasyyang/blog/item/386524ece482cdd62f2e21bd.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明白电压噪声密度了
但一般都说0.1-10HZ
我怎么知道输入信号的频率呢 需要什么来测量吗?

网友:
示波器,呃,好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