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上yaffs2补丁了,内核配置时还是没有yaffs2选项。

楼主:
我的内核是Linux 2.6.14.1, 官网下载了yaffs2补丁,解压后运行 patch-ker.sh c /home/my2410/linux2.6.14.1,,提示:
[root@Lanry yaffs2]# ./patch-ker.sh c /home/my2410/kernel/linux-2.6.14.1
Updating /home/my2410/kernel/linux-2.6.14.1/fs/Kconfig
Updating /home/my2410/kernel/linux-2.6.14.1/fs/Makefile
在fs目录下多了个yaffs2目录,应该是yaffs在内核中支持成功了,然后执行
[root@Lanry linux-2.6.14.1]#  make menuconfig, 在file System->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下仍然没有看到yaffs选项。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 执行make menuconfig用的应该是 linux-2.6.14.1目录下的Makefile, ysffs2补丁升级的是fs目录下的makefile, 这样没关系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 ./patch-ker.sh c /home/my2410/kernel/linux-2.6.14.1
Makefile 文件和 Kconfig 文件也添加了 yaffs2 的配置和编译条件
在:
File systems----->
         Miscellaneous filesystems --->
                      <*>YAFFS2 file system support
没有吗?

网友:
如果没有那么你将 yaffs2中的makefile.kernel 复制为fs/yaffs2/Makefile
Kconfig 复制到fs/yaffs2下
复制所有的*.c*.hfs/yaffs2目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