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布局工程师

楼主:
最近在网上投了简历,昨天接到一个电话,问我对芯片布局(非PCB)这职业感兴趣不,我当时答应了去面试。
   但是我不太清楚芯片布局具体是做些什么,也不好意思问他,在网上也没查到,那位知道的可否赐教。

网友:
没听说过呵呵

网友:
以前只知道布线,没有听过芯片布局呀,呵呵!

网友:
LAYOUT,画板的。
;P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看起来分的较细

网友:
牵涉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就是芯片级EMC

网友:
在我们深入介绍芯片的设计过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芯片制造公司一般的设计流程。 现在,芯片构架的设计一般是通过专门的硬件设计语言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s (HDL)来完成,所谓硬件设计语言( HDL)顾名思义,是一种用来描述硬件工作过程的语言。现在被使用的比较多的有 Verilog 、 VHDL。 这些语言写成的代码能够用专门的合成器生成逻辑门电路的连线表和布局图,这些都是将来发给芯片代工厂的主要生产依据。
这些都是新片设计的初级阶段,在以往,就直接用FPGA烧片测试了,但是随着新片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这种根据语言自动生成线路图的方式受到了挑战,产生了很多芯片级的EMC问题,这个时候芯片布局工程师就应运而生。所以芯片布局工程师的作用就是完善芯片EMC设计。保证芯片可靠工作。大致就是这样了

网友:
谢了,很不错,现在心里有底了。呵呵!

网友:
布局其实比布线难,如果布局和布线一个人做,就会感觉到布局多重要了。

网友:
学习一下,原来时关于电路设计的集成IC内部布局。

网友:
布局在产品设计中是很重要的环节,很多产品的设计主管实际都是结构工程师。一个好的结构可以大大节约设计成本。我是深有体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