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八卦~ :ADI首推1ppm数模转换器~~

楼主:
据称是业界首款具有真正1ppm分辨率和精度的20位DAC——AD5791,

推出缘由:1ppm模拟系统设计通常都面临复杂的工程技术挑战,需要讲多个较低分辨率的DAC和大量分立器件与支持IC整合在一起,同事伴随着相当大的开发风险和高代价的修改时间,才能优化电路参数、减小误差和设计出复杂的自动校准电路。

AD5719由此诞生!

主要适合应用:医疗领域的MRI、测试与测量系统、高端科学和航空仪表、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控制系统等。

定价为:38美元/片 20引脚TSSOP封装

明天上图~~

网友:
38美元??好贵啊。。。。

网友:
看着它我只能吐舌头了

网友:
好贵啊。买得起,用不起

网友:
呵呵 放在MRI上用的,如果是以前的电路,据说要用两个放大器和N个DAC搭。所以成本核算下来也差不多了

网友:
奇怪,大家对这个不感兴趣?

网友:
这是新闻:

ADI推出首款1ppm DAC(分辨率+精度)
https://www.eeworld.com.cn/medical_electronics/2010/0312/article_1035.html

上图:

与市场最接近的产品相比,蓝色为1ppm DAC

战略位置

网友:
指标:

# 1-ppm Resolution
# 1-ppm INL
# 9nV/√Hz Noise Spectral Density
# 1-ppm Output Drift
# 0.05-ppm/°C Temperature Drift
# 1μs Settling Time
# Glitch Energy 0.4nV-s (5V), 1nV-s (10V)
#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125°C
# 20-Lead TSSOP and 4x5mm LFCSP Packages
# Wide Power Supply Range up to ±16.5V
# 50 MHz Schmitt Triggered Digital Interface

Datashe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很想买这个片子,可是量少,在那买的到呀?
派睿 欧式都没得

网友:
文件已经下载了,不过我目前还是先看看C8051F350再说吧。片子已经焊到板子上了。估计够我忙一段时间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问ADI的人  他们有没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ADI网页上倒是有得卖,当然有可能运费惊人了,如果找不到当地零售商的话。
 粗看了下手册,该芯片有A、B两种级别,非线性误差能做到1ppm的是B级品,而号称卖38美刀的是A级——差的那种,误差是B级的4倍。B级品价格比A级差不多要贵1倍,而且38美刀是买1000个以上时的价格,买1个恐怕还得再翻倍!
 假如ADI的人肯露头的话,不妨请他(她/它)来讲解下芯片的主要特点,和别人对比时的强项,因为光看位数的话20位不算最多的,24、26甚至32位的DAC都有,而且比这个20位卖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