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xxx IDE出现下列问题

楼主:
note:usb address and data registers will not valid until usb clock is running
这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
你用的UE5吧,有这个问题。要初始化一下

网友A:
usb address and data registers will not valid until usb clock is running

当USB时钟运行的时候,USB地址和数据寄存器将出现错误。

重起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address and data registers will not valid until usb clock is running

当USB时钟运行的时候,USB地址和数据寄存器将出现错误。

重起下,试下。

重启不行,这个仿真器说实在的不咋地,没法子,只能初始化。

网友:
怎么初始化?

网友:
我都郁闷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启不行,这个仿真器说实在的不咋地,没法子,只能初始化。
如何初始化呢?确实是UE5

网友:
yuechunfeng123@163.com我的邮箱,可以的话把办法发到我邮箱里哈,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