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函数写法与编译结果的讨论

楼主:
请分析下面的结果:
1:函数  XX(结构体变量)2:函数  XX(结构体指针)
分别调用两个函数,请问在程序编译后,结果是否一样?
如果不一样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具体点吧。。
我理解是,函数
foo1 (struct foo_t);

另一个函数
foo2 (struct *foo_t)

这样的话,生成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当结构体大小比较大的时候,要逐个传递其成员,函数开销很大,还是用foo2这样的定义比较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就像用函数的参数是变量还是指针的关系吧。

网友A:
不一样,好像你坐飞机去北京和坐火车去北京,结果都一样,实际一样么?

网友:
指针比较灵活,也是程序员的最害怕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好像你坐飞机去北京和坐火车去北京,结果都一样,实际一样么?

结果也会不一样哦,
用别人原话:
传递指针的,能改变源结构体成员数值。
传递变量的,不能改变源结构体成员数值

hoho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很好,我同意你的想法!
其实在写程序 中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我认为: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简单的说1:是占用的椎栈不一样,2:传递方式也不一样
在foo1 (struct foo_t);中函数要定义 foo_t这个结构体,占用椎栈
foo2 (struct *foo_t) foo_t指向实参传递的地址!
lixiaohai8211所说的
如果在使用
foo1 (int cnt)
{
  int i=10;
  cnt =i;
}
这样 的错误可能在学习C的时候出现 ,当使用cnt时候要保证cnt的使用周期!

网友:
事出有因   很高兴LZ能和大家一起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