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Hz是什么意思?

楼主:
信号频率如何测量

还有有个噪声的单位nV/√Hz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示波器就可以测啊。
噪声和频率是有关系的,看看电阻的热噪声计算公式就明白了。

网友:
这是噪声的单位  V/√(Hz) 也就是噪声密度

解释:热噪声的频率特性是平坦的噪声,它的产生量与频率带宽的平方根成比例。因此,表示噪声大小时,噪声密度就用 V/√(Hz)作为单位。
即使是具有不同频带,不同增益的放大器,如果用输入换算的噪声密度进行比较,就能够比较出它们噪声特性的优劣。因此,OP放大器的噪声特性也可以用输入换算噪声电压密度来表征。

网友:
只要你知道带宽就好办了。密度VS带宽=NOISE

网友:
我顶,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指噪声频谱密度,比如每根号Hz带宽内存在5nV噪声电压。如果带宽100Hz就会有50nV,10kHz就有0.5uV,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