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这5个RC振荡电路让你的模拟设计顺畅很多

楼主:
采用RC振荡的方法非常多,如文氏桥振荡等。这里介绍几种笔者常用的方法:

1.最简单的振荡器

最简单的振荡器
这种振荡器特点是:T≈(1.4~2.3)R*C
电源波动将使频率不稳定,适合小于100KHz的低频振荡情况。

2.加补偿电阻的振荡

加补偿电阻的振荡
T≈(1.4~2.2)R*C,电源对频率的影响减小,频率稳定度可控制在5%

3.环行振荡器

环行振荡器
采用TTL反相器,频率可达50MHz

4.采用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器

采用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器

5.采用两三极管构成的振荡器

其中R5=R8,R7=R6,C5=C6

网友A:
it is too easy!!!

网友B:
请教LZ,怎么才算是搞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 is too easy!!!

丫的,不考虑我这种菜鸟的感受,人家在帮我解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LZ,怎么才算是搞定呢?

版主可以带着大家讨论下嘛 呵呵

网友C:
怎么没有文氏桥啊。这个才是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楼主先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啊,呵呵

网友:
芯片内还行

用分立元件搭起来的电路,在器件一致性,环境温度变化下,结果比较差,当是了解基础电路结构拓扑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基础电路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没有说不重要

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拓扑你必须知道,你也必须知道局限在那里真正在实现电路的元件的局限,与电路本身的局限
否则原理还是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文氏桥啊。这个才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否开个帖  大家讨论下这个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
振荡还真的了解少。毕竟都是集成的多。

网友:
是啊,楼主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这些算比较基本的了,比较容易出错的就是把普通反相器当斯密特的用。

网友:
建议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一个个的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