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用单片机采集数据 通过gsm网络传输到电脑端的毕业设计谁给个思路或资料?

楼主:
要做一个用单片机采集数据 通过gsm网络传输到电脑端的毕业设计谁给个思路或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说说你哪里不明白的?我可以帮你!
还有就是你们的任务要求是什么样的?如果需要显示 这个需要上微机软件 的支持,你可以制定一个协议,来分解数据!

网友:
单片机与上位机的通信485

网友:
首先单片机采集温度 湿度 等参数   该用什么采集?
其次采集后的数据该怎么转换  单片机怎么连gprs模块  正常的gsm带gprs功能的模块就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