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扩展线选方式地址是如何让分配的

楼主:
51扩展线选方式地址是如何让分配的
2K的8位扩展成8K的8位,根据什么如此分配地址?
O(∩_∩)O谢谢

网友: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时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片选方式,按照数据线的片选地址来的。你看二进制的高四位,上面就是0000,按照这样的片选,不就是正好2k 4k 8k 16k了么?

网友:
减少布线,只是一种降低硬件成本的方式,没啥值得研究的。

网友:
片选方式。

网友:
哦了,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