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有破解的方法吗

楼主:
请问存放在EPCS里边的FPGA程序有被破解的危险吗?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防止程序被破解?

网友:
据说是可以被破解的,我也不知道,现在打算使用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否能够真正被破解,希望有专业人士能够告知。谢谢。

网友:
存在外部EEPROM里面一定会被破解,因为FPGA肯定得通过一定的手段从那里面把程序读出来才能配置,用同样的手段就可以把EEPROM内的程序读出来,不过如果把EEPROM集成在FPGA内部就不同了,配置过程在外部看不到,就可以增加被破解的难度,不过想破解也应该还是有办法的,记得看过一个文章,叫没有破解不了的单片机,看完才知道当外没手段不好使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晶片级的手段去破解,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而且好多网站就打出专业破解的广告呢。中国的电子业实在太让人揪心了,不是抄板,就是破解,要不就是把别人芯片的版图照下来分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
求高手解密出XILINX  XC3S50AN

网友:
要里面的程序。 能复制芯片并正常使用 ,有能力的大哥联系我

网友A:
xilinx的xc3s50an 看看有没有大哥会玩的。请联系我。要复制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ilinx的xc3s50an 看看有没有大哥会玩的。请联系我。要复制芯片

哥们,那个AES开着的话,你拿啥都复制不了的,需要128位密码的,除非你剖片。剖片也只能知道一片的密码,每一片的密码都不一样,莫非你那知道XILINX fpga的bug,能通过JTAG或者其它手段知道FPGA的AES 秘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那个AES开着的话,你拿啥都复制不了的,需要128位密码的,除非你剖片。剖片也只能知道一片的密码, ...

高人肯定是有的,只是不咋露面的,绝对知识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里的。比如你说的那种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