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哪种单片机的加密性能好一点?

楼主:
请问一下,现在哪种单片机或者arm的加密性能好一点呢?最好不能轻易让别人破解的。大家来探讨一下,谢谢。

网友:
中国人 什么密都可以解开

要想加密还是得靠自己软件里面去写吧

网友:
stc 的就行

破解花钱很多,通常不如自己重新开发。
如果非常重要加块actel的fpga吧,10多元,破解得50万以上,还不一定能搞定。

网友:
呵呵,不好破解的MCU 和ARM 基本上没有!

呵呵,不好破解的MCU 和ARM 基本上没有!看看现货市场上的广告,解码和抄板一大片;劳动成果就这样被“抄袭”了。

网友:
好像EDA芯片最难吧!虽然不算MCU!

网友:
加密单靠mcu不行的,在外部加个cpld或fpga,做个加密电路,什么逻辑自己排,越让人想不到越好,这叫硬件中的软加密,破解有难度的。单块mcu,在咱们国家,天才的中国人有各种办法解密的。

网友:
确实,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专长,我听说只要肯花钱,几乎没有破解不了的,在深圳那边,解密直接在显微镜下把硅晶内容拍下来,还有什么读不出来?只靠单片机本身加密难度太大,最好加点其它措施。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看下帖里面的文章。。。
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破解不了的单片机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339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看下帖里面的文章。。。
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破解不了的单片机了。。。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83398

纯理论性的。

网友:
问问高手们:实际你烤完程序后关于加密都是怎么处理

网友:
加装特殊芯片

网友:
LPC的好像很麻烦

网友:
encrypt

对于加密,可以使用加密芯片,可以多重加密,如用FPGA加上加密芯片,这样破解成本高,人家就不会去破你的,但是要注意防止加密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