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怎样放置图片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大家都是怎样在PCB板上放置图片的,比如说在PCB板上放一个公司标志。用的是什么图片生成软件??请高手出来讨论一下!!推荐几种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2楼

首先感谢“斑竹”的热心指教,还有一个问题,我也用过这个软件,但是老是生成的不成功,还请楼组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这是我转换出来的图片样式,好像不行.

网友:
只能是BMP的文件,我用过能用的,如果是图片你需要设置成单色的!我转了一个你看看

网友:
如果图片清楚转换的也清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将贵公司的图片变成黑白两色
在操作时要按住ctrl键并选择才能成功转换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谢谢LZ,LS

网友:
在一个注意调整你logo的大小
不要太大和太小
不然转换出来就太大或太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上了实例

网友:
多谢各位斑竹了,

网友:
Altium Designer可以直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