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科技出口管制:为啥ADC比DAC要求严格?

楼主:
在这里抛个问题,考考大家: 一般对ADC的出口管制相当严格,而DAC往往显得并不是那么计较 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透露一点啊,呵呵

网友:
什么原因 ?

网友:
AD盖奶有三聚?

网友:
干,挖完坑就跑路

网友:
大家可以从设计的角度看看嘛 毕竟咱这是技术板块 呵呵

网友:
难道说是只要A能变成D的,D就能变成A

网友:
军事

以防拉登用美国造的高精度高度AD来造出高精度导弹,然后直捣他老窝……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AD是数字示波器得基础设备,做高频的都知道你要做多高频率的设备就需要更高频率的示波器来协助。如果你要做2.4G的电路就需要5G甚至10G的示波器。做数字示波器的也知道,要采样10G的频率最差也需要100G的AD,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AD是数字示波器得基础设备,做高频的都知道你要做多高频率的设备就需要更高频率的示波器来协助。如果你要做2.4G的电路就需要5G甚至10G的示波器。做数字示波器的也知道,要采样10G的频率最差也 ...

正解:)

网友A:
我知道军方有高价从特殊渠道购买尖端示波器然后拆上面的AD芯片用的光荣传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军方有高价从特殊渠道购买尖端示波器然后拆上面的AD芯片用的光荣传统

山人自有妙招啊.......

网友:
都是无奈之举

网友:
以国人的仿制能力,咱高价买人家的后,还不能破解高精AD吗

网友:
切,国内反向工程搞下的IC多了,也没见几个能生产成品的,不是指标不够就是质量不过关,国内IC的加工能力。。。不用想了

网友:
靠说来说去,还是基础能力差

网友:
你才知道啊

网友:
呵呵,关于IC制造,国内目前的能力还是有待提高的

网友:
ad比da更难di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