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电池的瞬间,钽电容爆掉了

楼主:
产品用的是8.4V的锂电池,电池是3个金属弹片的触点,类似手机上的电池接触方式,

现在的电路是在电池的输入并了2个220UF/16V的钽电容,是为了补偿电池的输出功率的,因为系统在工作期间会出现高达A级的电流,不加这两个电容的话,大电流时,屏幕会闪动。

现在试产阶段,发现装上锂电池的瞬间,钽电容偶尔会爆掉的现象!

请大家分析:)

网友:
要么劣质电池,要么劣质电容
要么贴图看看

网友:
串个小电阻,TRY?

网友:
钽电容的极性焊反了吧,贴片的钽电容上面标记横线的那端为正

网友A:
极性是一方面,胆电容的质量也有问题。我们也出过类似的问题,经查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性是一方面,胆电容的质量也有问题。我们也出过类似的问题,经查是电容质量问题

怎么查的?

网友:
我提供一个线索

电池电压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直是8.4V的,这个和环境与电池的特性相关。胆电容的耐压性能较差,特别怕DV/DT,浪涌电压一大,必定会击穿而爆炸,这是由里面的内部材料做的。
目前这种使用降额不到1/2,非常大的几率瞬间击毁。一般16V的胆电容只能用在5V上面,由于ESR大于MLCC电容,低温的特性又比铝电解电容好太多,一般用于LDO后面帮助形成一个反馈的零点
换电容吧

网友:
7楼的基本正确,胆电容是这样的,普通电容6V的我就敢往5V的上,胆电容16V的我也要考虑考虑,你需要在电源上加个TVS防止上电瞬间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