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用什么可以代替串口线跟pc机超级终端通讯?

楼主:
s3c2410跟pc机超级终端通讯
不用串口线,那用什么可以代替?网线?usb?

网友:
超级终端能设置的就是串口,如果你想通过超级终端连接的话,2410也只能是串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串口为什么不能使用昵?

网友:
串口是最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