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编译出错

楼主:
我的编译器: arm-linux-gcc3.4.1, 内核2.6.14.1, 执行make bzImage, 出现下列错误: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152: warning: comparison is always true due to limited range of data type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 In function `vgacon_startup':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290: error: `PCIMEM_BAS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290: error: (Each undeclared identifier is reported only once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290: error: for each function it appears in.)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716: warning: comparison is always true due to limited range of data type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 In function `vgacon_do_font_op':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797: error: `PCIMEM_BAS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c:964: warning: comparison is always true due to limited range of data type
make[3]: *** [drivers/video/console/vgacon.o] Error 1
make[2]: *** [drivers/video/console] Error 2
make[1]: *** [drivers/video] Error 2
make: *** [drivers] Error 2
貌似在编译VGA驱动的时候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啊,该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PCIMEM_BASE没有声明,你定义一下 在你硬件头文件中就可以
#define PCIMEM_SIZE         0x01000000
#define PCIMEM_BASE      0xF0000000
这个值是多少你可以在内核中搜索一下其它使用中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