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之钽电容的介绍和选型

楼主:
钽电容是由稀有金属钽加工而成,先把钽磨成微细粉,再与其它的介质一起经烧结而成。目前的工艺有干粉成型法和湿粉成型法两种。钽电容由于金属钽的固有本性,具有稳定好、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能做到容值很大等特点,在某些方面具有陶瓷电容不可比较的一些特性,因此在很多无法使用陶瓷电容的电路上钽电容被广泛采用。
钽电容的介绍和选型

网友A:
 钽电容通常能做到铝电解的容量等级,在频率、温度、寿命等指标上都优于铝电解,被定位于铝电解的较理想的替代器件。
 不过它也有一个很坏的毛病,既一旦损坏时是击穿短路而不是开路,作为滤波电源电容,不仅自己死了而且把整个系统都憋死,以致有的公司干脆规定不准在在产品里使用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通常能做到铝电解的容量等级,在频率、温度、寿命等指标上都优于铝电解,被定位于铝电解的较理想的替代器件。
 不过它也有一个很坏的毛病,既一旦损坏时是击穿短路而不是开路,作为滤波电源电容,不仅自己 ...

确实如此,我们公司就不推荐使用胆电容,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有烧着的现象,从而导致整个电路不能工作。但是在某些时候使用胆电容确实能达到电解电容达不到的效果。

网友:
那不是在电路里安装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吗
还不如定时炸弹好

网友:
一般我只在数字电路中做滤波用

网友:
原来这里有啊!

网友:
很专业的知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这里有啊

网友:
很好很专业!!!!

网友:
学习一下  长长见识。小弟菜了。不懂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式电能表中经常有用到。

网友:
涨知识啦 谢谢!

网友:
非常好的的资料,谢谢

网友:
终于找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B(2013-09-22):
一般情况下,都是做滤波功能使用的吧。

网友C(2015-03-30):
要谨慎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