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的用法?

楼主:
关于PLL的用法?altera PLL

这些管脚 怎么与FPGA实际硬件的管脚相连接

网友:
我和LS的一样,不知道......

网友:
是这样的!

这些管脚只是是根据你的芯片的特性而设置的!如果你分配好管脚了话,直接在pins planner里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