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LUKE196坏了,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
fluke196示波表能做表,二个通道不示波,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坏了,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到底是坏了呢,还是没设置好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坏了还是设置问题,但就是不能示波,但是数字万用表 可以用!就是不能显示示波

网友:
我看到网上有人这个196有不示波故障!好像是键盘的问题!不知道我的196是不是这个问题,还有没有的修?

网友:
二个通道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
各位谁能帮我一下

网友:
去厂家的网站咨询一下。

网友:
一条直线是没有信号输入或者输入部分电路损坏造成的。

网友:
显示值为绝对0,边噪声都没有,问题可能出在数字部分

网友:
换根线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