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程序该如何写

楼主:
红外线遥控调光灯控制器的设计

一、 任务与要求:
本设计(论文)课题来源及应达到的目的:
 对于白炽灯的调光控制,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通过调节其工作电压最终达到调节亮度的目的,遥控控制已不再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如何利用红外线遥控技术实现对电灯亮度的调节呢?设计一套控制系统,通过操作手中的遥控器能实现对电灯亮度的调节,同时也能进行遥控开关灯的操作。
本设计(论文)课题任务的内容和要求(包括原始数据、技术要求、工作要求等):
 查阅红外线遥控方面的相关资料,了解此方面的发展状况;
 掌握脉宽调制的方法实现输出电压的控制;
 掌握遥控编解码技术的应用;
 考虑抗干扰措施;
 设计、实现该系统;
 撰写设计报告。

二、分析
  对于采用无线的方式传输数据,保证数据的可靠接收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对数据进行编解码的操作。在对灯的调光控制中,采用调节电压的方法实现对灯亮度的调节。
三、操作
按遥控器上的"1"键,对应1号灯就点亮,2和3键对应另外两只灯,"关"将关闭所有灯。由于这批灯泡的功率较大,考虑到器件的发热,设计中同一时间内只能亮一只灯。
四、 调光功能。如要对灯进行调光,可按如下方法操作:如要对1号灯进行亮度调节,按住1号键一直不放,可以看到灯会由亮变暗,如果一直按着,然后到熄灭,最后又会从暗变亮(注意这个操作时间要长一点才可以看出来)。当达到你所需要的亮度时,只要松开按键,这时对应的亮度就是你所要的亮度。

四、原理图

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小弟  程序部分怎么搞定

网友:
红外解码,脉宽来区分0、1,可以用中断+定时器捕获解码。上面的电路好像带解码芯片了,省事一点。解码之后,想怎么定义操作就怎么用,开灯关灯流水灯都行。
亮度调节,可以用IO模拟一下PWM信号驱动一下,频率高点,防止闪烁。

网友:
还是不明白哦

网友:
红外遥控程序并不难,网上都有现成的~~~~

网友:
解码芯片应该有了 具体是要之后怎么操作

网友A: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做个程序框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做个程序框架

楼主可以先用文字把你要实现的逻辑表示出来

这之后估计程序框架就差不多了

网友:
1,解码
2,控制

网友:
这个设计好唉,再加上关灯控制,你在床上就可关灯

原理清楚程序自然出来了,难道原理不是你设计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