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模光纤是否可以用单模光电转换器?

楼主(2010-03-14):
多模光纤是否可以用单模光电转换器?
本人在做一监控系统时,由于本监控点是用在吊集装箱用的吊车上面的,用光纤传输。由于光纤是甲方布置的,距离大约300米,所用光纤后来知道是多模光纤,由于前面我们也不知道是多模光纤,我们就装了单模全双工光电转换器,在调试时图像数据都很好,但是只要一动吊车,图像就不行了。
所以请教大家是不是多模光纤只能用多模光电转换器,而不能混用?
安防
光纤
全双工
转换器

网友A:
最好能用相同类型的光纤和收发器,因为管线的粗细不同,多模粗单模细。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单模收发器可以使用多模光纤,反之则不行。
LZ所述故障,我认为不是光纤和收发器混用的问题,检查下运动部位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