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池做电源应当如何稳压?

楼主:
使用电池做电源时会出现电压下降和内阻等增加等麻烦,因此一直想弄明白:能不能实现稳压以尽可能保持电路稳定?一般使用什么器件和方式?有什么原则和注意的?

网友:
 提起稳压,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线性调整和DC/DC变换,这两种方法自然是各有所长。但是对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电路部分往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很难说出“一般”的解决办法,唯一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电池供电系统对效率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LZ如有个具体的课题,讨论起来或许能深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