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闪烁试验中的定时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
请教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闪烁试验中的定时器T1有什么作用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3;
sbit K1 = P1^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 0);
TI = 0;
}
void main()
{
  uchar Operation_NO = 0;
SCON = 0x40;
TMOD = 0x20;
PCON = 0x00;
TH1 = 0xfd;
TL1 = 0xfd;
TI = 0;
TR1 = 1;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
  switch(Operation_NO)
  {
    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break;
  }
  Delay(10);
}
}

网友:
仿真如图

网友:
我认为意思是当
Operation_NO的状态转换时间没有到达计时时间时就等待定时时间,时间到后在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
干,刚看书时看到了,基础的东西啊~~真晕

TMOD是设置波特率的(定时器1

波特率的计算
    在串行通信中,收发双方对发送或接收数据的速率要有约定。通过软件可对单片机串行口编程为四种工作方式,其中方式0和方式2的波特率是固定的,而方式1和方式3的波特率是可变的,由定时器T1的溢出率来决定。
    串行口的四种工作方式对应三种波特率。由于输入的移位时钟的来源不同,所以,各种方式的波特率计算公式也不相同。
方式0的波特率 = fosc/12
方式2的波特率 =(2SMOD/64)· fosc
方式1的波特率 =(2SMOD/32)·(T1溢出率)
方式3的波特率 =(2SMOD/32)·(T1溢出率)

T1 溢出率 = fosc /{12×[256 -(TH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没见过,呵呵!
还以为控制使用呢,见笑了!

网友:
BAUD RATE GENERATOR! simonprince IS R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见过,呵呵!
还以为控制使用呢,见笑了!

FAINT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的,很多年没用过51了,我记得当时用51的时候还用汇编呢,等等用C语言写程序 的时候就是ARM了或者其它的单片机了,所以还真没见过,呵呵!

网友:
串口通讯
等等吧应该重温习一遍
不用的东西忘得快

网友A:
啥时候能成为jxb01033016一样的高手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啊,我也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能成为jxb01033016一样的高手就好了

声明一:俺是菜鸟
声明二:我有4年左右的时间没摸过51单片机了。

网友:
应该是波特率发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明一:俺是菜鸟
声明二:我有4年左右的时间没摸过51单片机了。

不用谦虚,我只是相对而言~~~~~~~~~~
我相信:学无止境,山外有山

网友:
呵呵,粗心啊。
由于51单片机没有硬件串口波特率设置,所以使用串口时,需要占用定时器,让定时器产生波特率

网友:
飘过···· 仁兄可能上学的时候也没认真听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