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驱动IGBT管呢?

楼主:
单片机驱动大功率20A IGBT管,电路设计时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网友:
过大电流,注意走线时候线的粗细。控制端抗干扰

网友:
可以选一种驱动芯片来驱动场效应管,比如IR2101之类
另外注意过电流保护,那么大的电流通过~~~~~~~~~

网友:
驱动大功率的当然要驱动电路了,
用PWM比较好

网友:
我想主回路采用50A电流IGBT管子,驱动电路我看电磁炉的不是多负责,我是要采用专用驱动还是借鉴电磁炉的驱动电路好呢?我没有使用经验,请大家指教。

网友:
建议用IGBT-Driver,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