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一个板子 原理简单 但是没有调试成功 请大家讨论下

楼主:
这个板子原理简单 程序思想也不难 但是做出板子却是没有实现功能 很是恼火啊 呵呵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吧
一 首先说明这个板子的用途:
    车间有12台电机,每一台可以接出一路信号,运行时 有24V直流电 若出现故障 则没有电压输出。板子的作用就是检测出这16路信号的有无从而能实现在线检测电机的运行状态。
二 再说设计思想
   注:因为做板子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学习,所以就考虑的稍微复杂了点

   1   设计使用外部看门狗电路 芯片使用5054
      2   复位电路考虑3种模式:上电复位,手动复位和看门狗复位
   3  为节约IO口(事实上针对这个板子IO是够用的) 使用两个模拟开关4051  采集16路信号
      4  信号采集部分使用TLP521-4 四路介入的光耦4个
   5  信号的传输采用485传输
   6上位机暂时使用串口助手
  软件设计思想:
     软件部分思想较简单,每个模拟开关可以采集八路信号 两个就可以采集16路了 同时采集后把两个八位数放到两个数组里 比如uchar a b;然后发送(发送程序可以间隔一定时间发送 也可以判断数组变化再发送)

三  源程序(附在后面)

四  硬件连接(附件)

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485线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传输上去的数据不能反映输入端的状态(调试时输入端人为接入或断开24V或者12V电压)
    程序这一块 大家可以先忽略外部看门狗芯片的应用。
这个程序是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 0x99
#define stateseg 0x20
uchar sendf,num;
uint count0,count,forpath=0x00,backpath=0x00;
uchar data1,data2;
sbit lowp=P0^0;
sbit highp=P0^1;
sbit rx485=P3^0;
sbit tx485=P3^1;
sbit con485=P2^7;
sbit cs=P1^0;
sbit si=P1^1;
sbit so=P1^2;
sbit sck=P1^3;
////////////////////////
void check()
{
    uchar count1;
    for(count1=0;count1<8;count1++)
        {
          P2=count1;                                ///选择要检测的通道
          _nop_();
          _nop_();
          forpath=forpath>>1;
          backpath=backpath>>1;
          if(lowp==1)
          forpath=forpath|0x80;
          _nop_();
          if(highp==1)
          backpath=backpath|0x80;
          _nop_();

        }

}

void timer_inti(void)
{
  TMOD=0X01;
  TH0= 0xB1;
  TL0=0XE0;         ////定时20ms
  EA=1;//总中断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z)//延时子程序 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B1;
         TL0=0XE0;
         sendf=1; ////延时20ms发送标志位置1
         num++;

}
void dsend(uchar senddat)//数据发送子程序
{
        con485=1;
        _nop_();
        SBUF=senddat; //send the date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timer_inti();
while(1)
{
         while(sendf==1)
           { check();//开始采集16路信号
                sendf=0;//置零 为下一次采集做准备
           }
        dsend(forpath);
        delay(2);
        dsend(backpath);
        delay(2);
        sendf=0;
        TR0=1;
}
}

网友A:
另外 调试过程中 7805烧掉了:Q

网友B:
看原理图没有那么大的功耗,7805烧了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调试的过程中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调试过程中 7805烧掉了:Q

先说说你的分析 :)

网友:
。。。。。。。。。

嗯,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原理图没有那么大的功耗,7805烧了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调试的过程中短接了?

同意

电路没问题啊

网友:
C5,C6都为104???用万用表测下你的5V对地的阻抗,电路中有短路的地方,可能是二及管或什么元件焊错了,

建议你重新焊块板子,先把7805和那4个电容接上去,先测试电源。
然后再把其他元件逐个加上去,每加一个元件,就测试下电源,当电源出现故障的时候,必定是上次添加的那个元件。

把电源调好以后,再调通CPU。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

我当时调试结果就是  485模块正常  单片机最小系统正常
问题就是传上去的数据不能反映输入端的情况。现在就是想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电路图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还有 我的模拟开关1405用的是否正确:(

网友:
把3K的电阻改成510欧,

不管你的MC14051正确与否,你可以测试下光藕输入输出信号,
在光藕前DIN1加个5V的电压,16脚变为0,把4051的A,B,C打到0,再看X是否为0,
同理,把DIN1的电压撤掉,再检查下16脚变为0,X的电压是否为0,

不是很简单吗?

顺藤摸瓜而已!

网友C:
就是检测有无16V 信号啥?建议用电压比较器,将16V信号先降个压,比较一下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检测有无16V 信号啥?建议用电压比较器,将16V信号先降个压,比较一下就ok啦

16V在哪里??

网友:
看看,为什么会烧呢...............

网友D:
不用调了。典型的干扰问题
你做个PLC比较可靠

网友:
干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调了。典型的干扰问题
你做个PLC比较可靠

PLC成本不便宜

网友:
那么多电机,穿入工频电路,到系统VCC,
这种工业环境干扰很剧烈,如果没这方面经验还是用PLC好点,

网友:
呵呵,这个用PLC就花部着吧

网友:
有便宜的,几百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en ,恩,咋了

网友:
发现一个重要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