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状态机实现键盘消抖

楼主:
用状态机做键盘消抖,很好用,不必延时等待键盘稳定,当检测到有键按下或弹起时能发出相应的键盘消息,
设置状态机有4种状态,A0,A1,A2,A3 状态转换图如下:

初始时处于A0状态,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时,转入到A1状态。
当处于A1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1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2状态,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2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有键按下并且键值等于A2状态下的键值时,转入到A3状态,同时发出键按下消息或将按下键的键值入队,否则转入A0状态。
当处于A3状态时,当扫描发现无键按下时,转入到A0状态。同时发出键弹起消息或弹起键的键值入队。
函数JianSaoMiao()用于键扫描的到即时键值
函数JianChuLi()用于按键处理,可放在时钟中断中调用
例:在10ms中断中扫描并处理按键只需调用:JianChuLi(JianSaoMiao());
可使调用后完成发出键按下或键弹起的消息,或者将键值送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define Kong 0x00 //定义无键按下时,键扫描返回的值
#define A0 0 #define A1 1 #define A2 2
#define A3 3
struct { unsigned char JianZhi; //当前键值
            unsigned char DangQianZhuangTai;//当前状态 } ZTJ;

void ZTJ_ChuShiHua(void) //状态机初始化
{
ZTJ.DangQianZhuangTai=A0; //初始状态A0 ZTJ.
JianZhi=Kong; //键值为Kong
}

uchar JianSaoMiao(void) //键值扫描
{
uchar JianZhi; //在此根据实际电路插入键值扫描程序段,键值存放到JianZhi
......
return(JianZhi);
}

void JianChuLi(uchar JZ)
{
switch(ZTJ.DangQianZhuangTai)
{
case A0:
{
if(JZ!=Kong)
{
ZTJ.DangQianZhuangTai=A1; //有键按下,状态转移
ZTJ.JianZhi=JZ; //保存当前键值
}
}
break;
case A1:
{
if(JZ==ZTJ.JianZhi)
ZTJ.DangQianZhuangTai=A2; //有键按下,且键值稳定状态转移
else ZTJ_ChuShiHua(); //键值不稳,回到初始状态A0
} break; case A2:
{
if(JZ==ZTJ.JianZhi)
{
ZTJ.DangQianZhuangTai=A3; //有键按下,且键值稳定状态转移 //在此发出键按下消息,或将键按下键值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
ZTJ_ChuShiHua(); //键值不稳,回到初始状态A0
}
break;
case A3:
{
if(JZ==Kong)
{
ZTJ_ChuShiHua(); //键已弹起,回到初始状态A0 //在此发出键弹起消息,或将键弹起键值入键值队列供后续处理
......
}
}
break;
default :
{
ZTJ_ChuShiHua(); //初始状态A0
}
}
}

网友:
思路很新颖,不知道可以扫描多少个按键?

网友:
思路可以参照国外的状态表编程。这个是一个过程控制的编程规则或者叫方法!使用起来比较清晰!

网友:
按键用状态机的方式扫描很不错,因为按键本身状态较少,
如果状态有许多的话,用状态机会显的程序很烦锁

网友:
中断就能消抖啊

网友:
帮顶一下!!

帮顶一下!!

网友A:
好东西,可是为什么不让收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可是为什么不让收藏呢

不让收藏?什么意思,不大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主题帖旁边的”收藏“按钮,可以在”我的收藏“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