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单片机烧了,我的AD7732也给烧了。。。

楼主:
郁闷,单片机烧了,我的AD7732也给烧了。。。不知道哪没操作对,单片机烧了。还要等。。。

网友:
呵呵,首先检查电源,看看那里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完了,单片机换上了,好使,AD烧了没有片子了,呵呵,等芯片呢

网友:
总结下原因吧 呵呵 留作日后参考用

网友:
AD怎么会呢?

网友:
单片机烧的原因可能是带电插拔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进ad的电压超过了ad允许的最大电压,ad烧毁。可以加一个稳压管保护一下。

网友:
你的AD采集电压是不是和单片机不同啊?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VCC惹的祸,静电

网友:
怎么能烧掉单片机呢,之前没量电压?

网友:
估计不小心短了吧

网友:
我想也是,应该是短路了,换了个单片机,单片机好使了,可是AD又不好使了,应该是一起烧了,

网友:
呵呵,短路可能性极大,一个一个排除把

网友:
烧片子确实很烦人

网友:
呵呵 大家很少有没有烧过片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