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仿真及烧写问题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一块28027的小系统板,使用的仿真器为XDS1000的,调试时出现的现象为:
1)可以连接上芯片;
2)可以编译和装载;
3)仿真状态下,点击运行时,出现的故障如下见图1:

  烧写时故障见图 2

请大家指点一下,烧写时的问题是不是烧写插件不行呢?仿真时问什么回这样呢?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
从提示来看,你的CCS现在还不能识别28027的ID,他所罗列的ID号中也没有28027,可能是升级插件没有装完全。你把现在的版本号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溢出了,识别问题。。。先看看下载的版本是不是支持,检查一下端口号的好坏。。。

网友:
你在设置CCS的时候就没有找到28027这个芯片吧!应该是要安装插件

网友:
在CCS的设置时里面有28027,如果没有是无法连接上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板子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