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48pa-au遇到问题

楼主:
不知道用哪个软件和下载线识别得到,之前用64的时候用ISPDOWN都可以识别,请教各位?

网友:
我用的是双龙的并口的下载线,可以识别的,另外,使用的mega8做的USB下载线也是可以识别的。
你要是实在没法解决,可以自己diy一个并口下载线,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回答!
我用的是DIY的并口线,软件是ISPDOWN的,目前识别不到,正在购买双龙的USB下载线,到时不知道能不能识别,48PA是新品,代替48和48V的。

网友:
我用的JTAG MK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