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 4.16 运行出错

楼主:
我现在家里电脑是双核的了,AVRstdio 也4.1*了,可是我下了个4.16装上了,可是运行时瓢虫刚过就出现,ERROR 196什么保护错误,各位遇到没,真是闷,AVRstudio根本运行不了啥

网友:
程序出错了吧?重起电脑,或者换个版本试下。

网友:
那么简单,我还用到这发贴么

网友:
你把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有的软件就是这样,可能和其他软件冲突了,我安装的是XP SP2版本的,在我的电脑上,是完全可以用的。
你将防火墙杀毒软件关掉试试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防火,360安全卫,360杀,全关了,还是如故,我觉得是不是双核的事:L :L :L

网友:
是你下载的软件本身有问题吧,去官方网站下一个

网友:
我在www.ourDEV.cn,就是www.ouravr.com上找到答案了

我刚找到解决办法,在安装目录下找到\Atmel\AVR Tools\AvrStudio4下,打开PluginManager,将SLISP选项的勾去掉,就可以正常打开,不妨大家试一下。
还是www.ouravr.com是AVR单片机的老大啊

网友:
谢谢你的贴

谢谢你的贴,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回去看看能不能解决,先顶再说...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谢谢哈

网友:
谢谢啊 ~~~~我的问题解决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