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接贴片元件(图片教程)

楼主:
如何焊接贴片元件(图片教程)

首先来张全部焊接一个点的PCB图

当然这是焊接贴片的必须工具

这个是准备焊接的DD(晕倒,稍不小心会不见)

先用烙铁加热焊点

然后夹个贴片马上过去

等贴片固定后焊接另外一边!

焊接IC了,先在PCB上固定贴片IC的一个脚

然后大规模全部堆满脚!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找跟细铜丝和松香  象拉丝苹果

放到IC脚上!用铜丝吸锡

最后用酒精清洗(用棉签)

你会发现松香很块就会融化而不见!

做点结尾工作

完成的样子

网友:
贴片IC真的是这样焊的啊:L

网友A:
你搞这个是啥子东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这个是啥子东西哦

呵呵,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种方法虽然笨,但是是最基础的方法。焊接高手肯定不这样来。新手不妨一试

网友:
焊贴片其实比直插件爽很多,贴片IC等你焊过之后,就会发现然来是那么容易滴,哈哈。

网友:
方法大体如上,都是先固定一端,然后焊接另一端。IC用拖焊,我是照着上面的图来的,小的管脚距一样可以,不过不要沾太多的松香,不然清理麻烦。

网友:
俺手不够修长,没焊接过贴片的

网友:
这样焊会死人的,有不是高速信号

网友:
lz ,考虑的真周到 。现在发现贴片焊接有点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音频解码器

网友:
IC好焊,贴片电阻电容不好焊,个人感觉

网友:
焊接IC贴片时可以先上很多锡把管脚都覆盖,然后用烙铁把锡往一边划,最后用吸锡器一吸,就好了,效果很好。。。

网友:
贴片电阻我用风枪吹,但是贴片的电容就不好弄了,尤其是0402封装的,用热风枪吹会很难看,

网友:
楼主焊法有点火星